m2n68-la跑C1不显示

楼主(2017-10-14):
各主供电都正常,从那下手啊!各位师傅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查看看!!!!!!!!!!!!!

网友:
查下内存槽 119  120   238  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电路查看看!!!!!!!!!!!!!

台式机主板有保护隔离?

网友:
32.768晶振坏了,怪我自己太粗心,本来就不太懂线路维修,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