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楼主(2017-10-14):
g490,裸板,不上内存开机,电流0.86。供电只差核显。cpu 供电出了。上内存电流0.65,cpu 供电一出就没了。量cpu供电开启vr-on3.3伏,就是没有cpu 供电。该按挡内存修,还是按无cpu供电修?已经刷了几次bios了。图中cpu三个电感,两个在不上内存时1.01伏。另一个核显供电无电压。上内存后都没电压。

网友A:
在某宝上买个原厂的事实吧

网友B:
排除了bIOS(这个BIOS论坛就有的)  就查下内存的相关工作条件 比如内存复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硬件维修方面几乎不懂

迅维欢迎您                        也可以找点迅维的相关书籍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换桥吧   桥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某宝上买个原厂的事实吧

我在论坛上找的都是很有人气的bios,原厂的有什么不同吗?还没用过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了bIOS(这个BIOS论坛就有的)  就查下内存的相关工作条件 比如内存复位等

cpu供电都没了,那内存上的时钟复位就不用看了.

网友E:
现在感觉换芯片的真的没有心机去搞了 麻烦 又怕不成功很浪费时间 不如 判断芯片问题直接叫换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论坛上找的都是很有人气的bios,原厂的有什么不同吗?还没用过原厂的.

原厂制定好使  论坛上的 有些都是不行的

网友F:
基本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建议查下内存附近有没有进水断线之类的,集显不出内存没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建议查下内存附近有没有进水断线之类的,集显不出内存没跑马

集显不出,cpu供电不应该受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感觉换芯片的真的没有心机去搞了 麻烦 又怕不成功很浪费时间 不如 判断芯片问题直接叫换主板好了

一到换板,就不修了,板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