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不触发掉件 求助!

楼主(2017-10-14):
如题!
故障:无法开机。
跑线线时发现IO第48脚边上疑似掉件,向各位师傅求助,哪位手上有此板的朋友,发个局部实物图。
谢谢!

网友:
这个是 待机好信号的上拉电阻   RSMRST  上拉3vsb 的电阻  找个 8.2K的 不上去就好了

网友A:
我的点位也没有标出阻值的,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一般12V5v的检测电压都是2V的,那个RSMRST可以接个8.2k或者4.7k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点位也没有标出阻值的,只能帮你到这里了,一般12V5v的检测电压都是2V的,那个RSMRST可以接个8.2k或 ...

感谢楼上两位,由于没有实物图,按点位图,48脚是RSMRST,左上角是有个电阻掉了,我装了个8.2K的电阻后,能开机,但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就掉电,不断重启,VCORE出来了,但没有VGAVCORE。从百度找到的图片看,还有图中三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上两位,由于没有实物图,按点位图,48脚是RSMRST,左上角是有个电阻掉了,我装了个8.2K的电阻后, ...

第四个电容,OC4001,不知道实物上有没有装?

网友:
主板你们搞的这么起劲啊    你讨论的还是蛮给力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C:
可惜了,上午刚卖掉一块这主板,要不然就能帮你测测看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硬件维修方面几乎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上午刚卖掉一块这主板,要不然就能帮你测测看看。

最新进展:
补上上述三个电容后,开机故障不变,还是重启 。
不插内存不重启 ,有报警声。
写BIOS无效。

重新补焊IO的48-56脚后,开机不重启,但无VCOR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进展:
补上上述三个电容后,开机故障不变,还是重启 。
不插内存不重启 ,有报警声。

继续报告:焊接过IO后无CPU供电输出了,不重启。
仔细查CPU供电部分,发现还有掉件,如图在PU1右上角处。
如果哪位师傅手上有此板,还请与前面的部分一并上传,谢谢!

网友:
咦!刚好有H61之前照片,俺找找!

网友D:
布丁布丁,看看是否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布丁布丁,看看是否你需要的!

非常感谢!!!
只是清晰度不够啊?
有更清晰的图片吗?pr50阻值多大?

网友:
明天过去看看,测是下!

网友E:
怎么掉这么多件啊?貌似被人修过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那上电阻应该8.2K。
现在补上缺件后,开机不重启。但无VCORE

网友D:
我记得这款板 QPQ39 / QPQ40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这款板 QPQ39 / QPQ40是通病

不是的,我这板是 人为造成的掉件,故障跟通病不一样。
IO附件掉件造成不开机,补件后能开机,但不断重启,拔掉内存不重启,有报警。此时CPU供电还有的,只是没有GFX供电。
后来莫名其妙地补焊了IO后,就不出CPU供电了,也不重启。
测量通病中的PQ39 40 80 81等都正常。
你说的PQ39 40这两管坏,是有CPU供电状态下,VRMPG出问题造成重启或不复位。
PQ80 81坏,会造成CPU供电开启VREN低,从而不出CPU供电。 但我这个测量VREN正常的,是1.05V 左右。就是不出VCORE。 UP1625已换过。BIOS写过。
现在怀疑是IO焊接时损坏引起。等IO到,换上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我一般上淘宝的图片,有时候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掉这么多件啊?貌似被人修过

修不好,然后毁主板!缺德啊!!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是什么问题

没有解决,研究几天,刚刚有点希望时,用户实在等不及把板子拿走了!
说好有空叫用户送回来的,到现在没送。
如果能收到此板,还将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