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 0.03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10-14):
如题接机看了下电流0.03按开关没反应,
以为是个通病机,拆机看 版号是K43SA 2.0 独立显卡板的机器,主板上BIOS动过;
测待机3. 5V正常,SYS PWGOOD  3.3V正常 LID 3V正常 ,PWR SW#触发EC有跳变,
更新南桥BIN 2次后故障不变, 测EC8572E 供电 复位 电源信号好正常, 测EC到南桥 PM PWRBTN#只有2.8 且无触发动作, 测南桥RTC供电正常 晶振有压差,  桥是HM65的桥 无短路 请问同志们换桥好的可能性多大!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小雪玲珑 -3 恶意灌水刷分

网友:
PM_RSMRST#  这个信号电压正常吗?没这个信号   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 还没到南桥吧

网友:
估计还是EC这边的问题排阻容易坏的,

网友:
看来又是铁板一块,只能换个新桥看看了

网友:
检查RTC电路这机器容易坏的,我修过好几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读专辑资讯手机视频兑换配件月刊加盟认证培训网校
专题 主板 笔记本 手机 专栏 热搜 技巧 软件 硬件 网 ...

??这复制的什么意思

网友:
提供的信息还不全 估计换桥好的可能性不大  具体还需要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