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主板从不复位到开机卡LOGO死机,小故障?大故障?

楼主(2017-10-14):
      接到一个P7H55-M的主板,开机不亮机,拿表笔扫了各大电压,该有的都有了,直接拿DS1122C测BIOS芯片2脚,示波器跳了两下,后面直波,一般像这种现像都是BIOS有问题,取下BIOS,上RT809F,读原来的BIOS,几乎一闪而过,然后想也没想,直接从迅维网里下了个BIOS,刷上,第一次刷的过程还报错,以为是接触不良,也没有在意,又刷一次,这次成功校验,上机,还是不亮,郁闷归郁闷,还是要搞的,想了下,供电正常,就打了下时种的波形,一个都没有,找到点位,第9脚0V,最后找到CPU左侧的一个上拉排阻,822,换好亮机,以为维修到此结束,装机一开,大爷的,卡LOGO,进BIOS卡,进系统卡,各种死机。      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居然不开机了,无奈刷回去,拿WINHEX看了下原来的BIOS,居然就只几个字节 00 00,没了。
问了下同行,说是让再找个BIOS刷下,如果还是这样,就可以判定是板子的板有问题了,于是又下了一个,刷了两次都失败,想了想,最后换了根USB连接线,就刷成功了,看来之前读出的B也是因为线的原因没读成功,不过RT809软件没有读取校验。(各位兄弟引以为戒啊),刷好后换上,还是一样,还是不死心,把via ide芯片干了,网卡干了(问过客户原来的网卡是坏的),还是不行,最后都快绝望了。没想到什么办法,只好放一放。
      第二天问了下一个售后的大神,大神让我刷下最新的bios,下载好了,上机进BIOS跟昨天一样,各种死机,气得都想扔了,后于无意间发现一个提示,ALT+F2可以进EZ FLASH,反正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也不会死,居然进去了,U盘下的BIOS也发现了,刷吧,看着进度条慢慢的动,各种求神姿势羞耻PLAY,居然成功了,走完自动重启,不死机了,反正就这么好了。

网友:
有时候BIOS能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曲折的维修经历,看起来BIOS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现象。

网友:
感觉你这编程器或者软件是不是有问题,导致刷BIOS不是很成功?

网友:
BIOS问题导致很多奇怪的故障,现在很多主板BIOS容易坏

网友:
硬刷不行?非要软刷?编程器出问题了吧?还是编程器那个软件没更新

网友(2018-02-22):
这种的维修技术,还是行啊,就这样搞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