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3换内屏之后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7-10-14):
今接到一台IPAD 3换内外屏得平板,来之前显示都是好好的,换完内外屏开机无显示,插电源有充电的声音,求解,谁有这个
电路图
啊。
黑屏

网友:
换屏时不会带点插拔了吧,把电池取掉放电在装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就不好回答了没看倒

网友:
应该是 ,没有断电,背面的电感爆了。

网友:
带电操作了?还是说背光出了问题?

网友:
查下背光电压试试,电感什么的,

网友:
已经修好,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