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GA-Z97-HD3主板,反复上电开机,掉电.没啥技术含量,送亮机BIOS

楼主(2017-10-14):
如题,一块用了2年的板,最近反复上电/掉电,偶尔可以亮机,左上角有光标和鼠标箭头,然后掉电,各个接口无短路,CPU和内存都换过,正常,对于反复上电/掉电的板子,说实话确实不好修,因为故障点不唯一,偶尔发现如果插着U盘则可以停留在光标闪烁的画面,不再掉电,怀疑是主板在找BIOS更新程序.试着把副BIOS和主BIOS对换,直接亮机,接着把副BIOS备份出来,给主BIOS刷上,OK,特送上原机BIOS.芯片是MX25L6473E,容量比较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技嘉说是双BIOS,感觉BIOS很爱坏。

网友:
技嘉的双BIOS很容易出问题,有些对换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说是双BIOS,感觉BIOS很爱坏。

貌似技嘉的双BIOS不起什么作用,该坏还是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技嘉的双BIOS不起什么作用,该坏还是坏

是啊,还不如像华硕V星的单BIOS设计,能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还不如像华硕V星的单BIOS设计,能节省成本。

不知道,技嘉是怎么想的,这样设计

网友:
爱坏 为什么 设计 双 bios呢  我的华硕主板 也是 bios坏了

网友:
反复掉电上电刷BIOS,谢谢楼主分享知识给我们这些功力不够的小白

网友:
技嘉的问题无奇不有bios问题路过学习了

网友:
不用拆了呼唤,通电的时候短接Mbios和B  bios的18脚可以直接让他们恢复。

网友:
技嘉这是得不偿失.搞两个bios更容易坏.坏还不能自动修复

网友:
把副BIOS和主BIOS对换,直接亮机,这也可以

网友:
热风枪没到,我也是这个问题,反复调点,拆个bios看看

网友:
有两个BIOS是好,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对维修界来说方便多了

网友:
不错不错  ···· 总之能 搞亮了 老司机就牛逼··

网友:
技嘉.搞两个bios不要钱码../////

网友:
小手一抖 积分到手。。。马住马住马住马住马住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