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KILLER CPU供电芯片发热 有供电没有复位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7-10-14):
B85KILLER CPU供电芯片发热 有供电没有复位有没有通病 两片板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问题求救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出来发达意见的呢,在线等

网友A:
全部电压都有了吗?单纯就是没有复位?时钟信号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电压都有了吗?单纯就是没有复位?时钟信号有没有?

时钟信号测哪里呢,请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信号测哪里呢,请问,谢谢

PCI-E槽的A13,A14

网友B:
PCI-E A13 A14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 A13 A14没有供电,

时钟都没有,那就先把时钟修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