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温度高 散热器一套换了都没用 你们有遇到解决过吗

楼主(2017-10-14):
遇到好几台了  苹果A1466温度高   散热器一套换了都没用 你们有遇到解决过吗

网友A:
是Windows系统里热还是苹果系统?

网友:
这个机器装WIN系统温度就会很高的

网友:
风扇已经是长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Windows系统里热还是苹果系统?

都热   经常100多度

网友:
吹不出热风就换散热器 或者查温控电路

网友:
这机器  好像都这个样子

网友:
上次遇到同样一台,无解之后还给客户了。。。。可能是cpu有问题,或者有供电偏低之类的导致。。。

网友:
我也换过。散热片。风扇。都不行。。最后叫客户将就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