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台苹果花屏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7-10-14):
如题 一台苹果A1418   新款 版号是820-00430-A,,。开机LOGO显示正常,按Alt键,选择启动那里也正常,但是引导进系统就开始花屏了,现象是这样的, 现在不知道该动哪个,是CPU  还是内存,,,这个主板是板载单CPU 集显主板,内存也是板载的,屏幕我已经换过,还是一样,不敢瞎搞,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A:
   显存   内存    硬盘      显卡   都有可能

yjp

网友:
内存颗粒尝试下 这问题比较棘手啊~~~~

网友B:
你没有内存替换吗

yjp
yjp

网友C:
这应该是显卡问题。显卡边上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显卡问题。显卡边上元器件

都说了集显,
除了内存、就是CPU了。。。

网友D:
屏幕坏的吧这个要慢慢测试哦,显卡也有可能

yjp

网友E:
这是苹果的一体机吧   建议换换内存试试。。  集显的主板 内存可能性很大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   内存    硬盘      显卡   都有可能

都是板载的,CPU 内存,反正不能拆的代换的试,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内存替换吗

都是板载的,CPU 内存,都板载的,还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坏的吧这个要慢慢测试哦,显卡也有可能

屏幕换一个一样的现象,内存 CPU板载的 换不了,没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内存替换吗

饼哥,你觉得 我是要加焊一下内存颗粒 还是干CPU ,心里没底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苹果的一体机吧   建议换换内存试试。。  集显的主板 内存可能性很大

内存和CPU板载的  没法换的测试,又不敢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板载的,CPU 内存,反正不能拆的代换的试,不好搞

集显只有内存的话     料板找几个内存    一对  一对的换吧      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板载的,CPU 内存,反正不能拆的代换的试,不好搞

还有记得和客户说风险

网友G:
还是先弄内存吧 CPU坏的可能性不大况且CPU又贵 内存一颗一颗的换还是好点 拆下来最好先打下每个点的阻值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和CPU板载的  没法换的测试,又不敢瞎搞

建议先动内存吧 毕竟风险成本相对小点

网友:
这个是内存颗粒坏了一个

网友:
加焊显存    如果不行就是cpu挂了    唉╯﹏╰一体u啊

网友:
看故障还是动内存颗粒风险小很多,一体U不到万不得已不动它

网友H:
是 一开机就这样花  还是  碰了哪里才这样花 不妨换晶振试试呢

yjp

网友:
十有八九 内存问题 不敢动那也要动呀  实在不敢动那就发去外地修呗  反正苹果的价格都好说 怎么也是赚

网友:
应当是板载CPU内的集显问题。板载CPU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和CPU板载的  没法换的测试,又不敢瞎搞

有几个内存颗粒啊 !~  跟客户报风险  一个一个换。  或者先加点助焊膏 全部用风枪加焊一遍。  加焊一本不会出问题   除非你风枪温度高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先搞一下半载内存吧,CPU不好搞

网友:
内存问题啊

网友I:
花屏花得真好看,感觉是显卡。。。。。。。。。。。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花屏花得真好看,感觉是显卡。。。。。。。。。。。

集显的啊,显卡在CPU里面,好看但是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先弄内存吧 CPU坏的可能性不大况且CPU又贵 内存一颗一颗的换还是好点 拆下来最好先打下每个点的阻值

确实 不过我已经给客户报了风险,客户那意思好像她自己不愿意承担风险,我还没动手修

网友:
建议你做系统看看,因为你再进系统花屏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内存,CPU都可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内存,CPU都可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内存,CPU都可以!

网友:
估计不是内存就是CPU  现在集成程度太高了 就这些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 一开机就这样花  还是  碰了哪里才这样花 不妨换晶振试试呢

不是碰那里,不动 进系统时就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