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硕G41卡LOGO的两个参考方法

楼主(2017-10-14):
今天修到一批华硕G41,很多卡logo,或者重启卡logo,自觉不是板子有问题,而是某个常用配件的问题,和师父换了许多零件都不见好,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原先的三口风扇换成了Intel的四口原装风扇,就不卡了,还有之前也碰到过换电源好的。小小白发声,希望大家不喜勿喷,同时欢迎大家补充啊。

网友:
这个学习了 还真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确实有这么回事,我也遇到过,4针智能调速风扇不行,换成普通三针风扇就好。

网友(点评):
还有四针换三针的操作,学习了,同时,谢谢打赏,thanks~

网友:
学习了。卡LOGO还有这种问题,以后记住了

网友:
学习了,这问题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啊

网友:
学习了。卡LOGO还有这种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前以为G41看LOGO是南桥问题  下次遇到试试换3PIN风扇

网友A:
我也没看到过卡LOGO改CPU风扇口会好的,是什么原因要改风扇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看到过卡LOGO改CPU风扇口会好的,是什么原因要改风扇口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也没必要深究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下次可以试一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机器少走弯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