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宏碁4738拆机清理灰尘图文教程

楼主(2017-10-14):
宏碁4738拆机清理灰尘图文教程

  宏碁4738笔记本一年多没有清理过了,最近有些卡,电风扇缺油,声音很大,看来要清理清理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宏碁4738拆机清灰教程!

  机器型号:宏碁4738

  拆机前准备的工具:

拆机前准备好工具

  宏碁4738拆机前,先拔掉电源,拆下电池周围的固定螺丝,轻轻取下电池。(注:取电池前先打开电池锁)

取电池前记得先打开电池锁

轻轻取下电池

  然后从背部拧下所有固定螺丝,拆下的螺丝要放好,螺丝有长有短,建议新手拍下照片记住螺丝的位置。(注:先取中间螺丝,避免主板变形、损坏),然后取下光驱。

取出光驱

  拆下所有固定螺丝后,轻轻打开后盖,取下盖板,就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了。

宏碁4738拆机

  首先我们先清理一下盖板。(注意上面的风道处用小刷子清理干净)

清理盖板上通道口

  下面拆散热风扇,先取下风扇电源控制线和wifi连接天线,然后取下上面三颗固定螺丝。(可以按照上面标注的序号1、2、3依次拆下,注意:不要一次性将螺丝取下要,先将其全部拧松后,再逐一取下),总之拆下所有的螺丝,就能拿下来风扇咯。

宏碁4738拆机

  取下的散热风扇,取掉上面的导热条,清理全部需要清理的灰尘,开始拆风扇。

宏碁4738拆机

宏碁4738拆机

  风扇内部很脏啊,风扇的扇叶要轻轻的取下,注意力度掌控。(初次清灰者建议您不要私自将扇叶取下,避免造成扇叶损坏。)

拆下的风扇

轻轻取下扇叶

  用干净的半湿的小毛巾清理干净扇叶后,在扇叶的轴上涂抹少许润滑脂,注意不要太多,少量涂抹均匀即可。

在扇叶轴上涂抹少许的润脂油

  安装扇叶,轻轻的试一下,看能否正常运转,然后安装上风扇的盖板,先把螺丝放在螺丝孔中,调整好位置之后再逐一拧紧。

宏碁4738拆机

  清理散热片,用小刷子或吹风机清理,里面的灰尘很多,清理之后准备安装。安装前先把CPU上面的硅脂清理干净,然后涂抹新的硅脂,注意不要太多,抹上少许,然后用刮刀刮平,涂抹均匀,薄薄一层即可,然后将多余的硅脂有纸擦拭干净。

清理散热片

把CPU上面的硅脂清理干净 然后涂抹新的硅脂

  风扇和铜管处是用胶条固定的,切记不要粘到出风口上。

胶条不要粘到出风口

  然后把风扇还原装回,还原时不用晃动,以免把涂的硅脂弄的到处是。

宏碁4738拆机

  把风扇电源控制线和wifi天线插好。

插好连接线

  仔细检查没问题后,安装后盖,安好后上螺丝,记得先拧中间的螺丝。

宏碁4738拆机

  然后安装电池,安装时注意电池方向。

安装电池注意方向

  装好电池后,开机测试是否亮机。如果不亮机,拆机检测,再检查一下操作是否有不对的地方。亮机,就装光驱,(注:装光驱时要注意方向)然后固定好全部的螺丝。

装光驱

  至此,宏碁4738拆机清灰教程完成,完美亮机。

完美亮机

  注意:螺丝不能多一颗,也不能少一颗。安装时注意电池的方向,然后锁定电池。

网友:
多谢这样的优质拆机帖,奖励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