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LX加电不显

楼主(2017-10-14):
插上电能触发,电流能到0.9就是不显示,换了个屏幕也不显,键盘键帽全部都掉了,不知道外接显不显。集成显卡。本人小白,求思路。

网友A:
看下信号 有编程器先刷BIOS 联想BIOS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信号 有编程器先刷BIOS 联想BIOS坏的多

嗯嗯,我先试试看看咋样,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先试试看看咋样,谢谢啦

这个BIOS出故障的不多         怀疑也可以刷个试试 论坛有这个资料的

网友:
不是BIOS问题,最后是板子最右边的USB口中间两个点连在一起了,换了一个好了。我师父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