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14笔记本 公共点短路维修

楼主(2017-10-14):
广达TS6的主板,无桥,单CPU,无图纸
上电,电流从0-0.02-0-0.08-0-...-0-0.5-0
感觉是短路
拆机测公共点,0V,断电测其对地为0
拆掉公共点处的电流检测电阻,给公共点供电19V,电流1A,烧鸡,没发现烫,直到电流升到4A,才发现待机PWM3V处公共点的贴片电容烧黑了
拆掉换一个,上电好了

网友A:
捡钱的的 啊 恭喜到手~!!

网友B:
公共点短路的故障还是相对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的的 啊 恭喜到手~!!

::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短路的故障还是相对好修

是啊,谢谢送分!

网友:
貌似 现在的新本,公共点短路的,不多了。

网友:
直接烧 ,这样的问题应该比较好找的‘’

网友:
最好是上传图片让大家都能知道是哪个地方损坏了

网友:
楼主,你修这个机器就是捡钱了啊!

网友:
大短电容一般都好修,这个来钱快

网友:
捡钱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