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不认卡秒杀

楼主(2017-10-14):
一直潜水中,今天冒个泡
5Ssim卡检测电压只有0.3-0.4v左右

拆掉防静电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后还是一样
测量上拉电阻另外一端确实有1.8v,对地正常。换上拉电阻无用。
拆掉上拉电阻装到如图位置,亲测有效:

网友A:
难道是基带CPU引起的电压低?

网友:
这是直接用vcc main强行把卡检测电压拉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基带CPU引起的电压低?

对 就是基带cpu漏电导致的

网友:
有思路 修起来就是轻车熟路 ,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不纠结原理,学习了,谢谢大兄弟

网友:
VCC供电用10K的电阻上拉 稳定吗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这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技法娴熟 我辈楷模

网友:
强行把1.8V电压拉了过来吧,就是不知道有么有后患。

网友(2017-11-13):
我想问 这样会不会漏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