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79 Extreme3 缺VCCSA供电引起的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10-14):
网上一友人丢来张华擎X79极限玩家3,说是之前CPU供电短路BOOM,在本地电脑城修下,看师傅取了个MOS管就好了,用了不到一星期。突然有天关机后就再也起不来,重复的上电掉电,问我能不能治。我说你发来我看看。

板子到手后确实如描述那样,重复上电掉电,测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AB槽供电:1.52V,正常
内存CD槽供电:1.52V,正常
PCH_1P1供电:1.12V,正常
PCH_1P5供电:1.51V,正常
总线VTT供电:1.07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04V,不正常
预设CPU核心供电:0.95V,正常
PLL锁相环供电:0.06V,待议

X79主板的VCCSA系统代理供电,结构上和1155板子的核显供电类似,要么由CPU主电源管理芯片直接控制,要么主电源管理芯片输出PWM信号控制从电源管理芯片,进而控制供电的输出。这里要着重声明:这个供电不需要读取内存之后才会出,有了总线供电之后,作为开启信号去开启,那么就会正常出现,几乎和CPU预设核心供电同时出来。也仅仅针对这个X79主板,不代表所有X79都是这样。

刚才提到,CPU预设核心供电也正常出行,按常理,VCCSA也应该正常了才对。难道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CCSA部分存在一定的故障?我看未必,要真有故障,CPU供电也应该没有。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从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翻开主板背面,VCCSA供电的从主控芯片和CPU供电的从主控一样,都是意法半导体(ST)的L6743Q,PDF是这样的:

回到芯片上,3脚EN存在5V高电平信号,4脚与5脚主供电是0V,对比边上CPU供电从电源管理芯片,得知4脚与5脚连接的是12V主供电。也就是说,这个芯片是因为没有主供电,所以没工作。断电后打此脚对地阻值,好家伙,1欧姆,这几乎块完全短路。拆掉链接的滤波贴片电容与芯片,焊盘阻值还是1欧姆。看来这应该是板层内部有粘连引起的短路。

好在就这一块存在短路,别的从电源管理芯片的12V供电对地阻值还是正常的100欧姆以上,那现在怎么办?一句话,割焊盘后飞线。

割掉4脚5脚与之相连的外围焊盘,然后从别的地方借12V供电过来,做好绝缘处理,冷却后通电试机,诊断卡已经跑码53,提示无内存,到这一步,几乎是尘埃落定。

上内存上显卡接显示器接硬盘做系统拷机测试,都毫无问题,板子应该算正常修复。

一点的维修经验分享,谢谢大家。

 会员1237833300鑫豆2023-12-14 12:31

网友A:
高手啊,经验丰富。希望多发帖让我们初学的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经验丰富。希望多发帖让我们初学的多多学习。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B:
12V供电几乎短路了还可以开机?这个位置是不是发热很严重?

网友C:
师傅又出大作了   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几乎短路了还可以开机?这个位置是不是发热很严重?

轻短,还没到重大短路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又出大作了   加分支持!!!!!!!!!!!!!!!!!!!!!!!!!!!!!!

谢谢青杏的加分。

网友D:
其他地方12V没短路,我可能会死揪着芯片不放因为不排除这周边12V主供电会有上拉电阻的可能,因为如果有上啦电阻,有电阻在这边作为消耗。其他地方是查不出短路的。所以我会进入芯片已坏的这个死胡同,估计会先换一个芯片起

网友E:
特意过来加个分,呵呵。。。。。

网友F:
X79的高端板还没修  不过看楼主发出维修  应该和H61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他地方12V没短路,我可能会死揪着芯片不放因为不排除这周边12V主供电会有上拉电阻的可能,因为如果有上啦 ...

没有上拉,就是板层,也换过芯片,只不过为了简述,没写而已。揭示的就是这板子容易板层烧粘连,这在维修里面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特意过来加个分,呵呵。。。。。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X79的高端板还没修  不过看楼主发出维修  应该和H61差不多

时序上差不多,没什么大的区别,X79无非就是保护电路做的好点,然后用料高级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其他地方12V没短路,我可能会死揪着芯片不放因为不排除这周边12V主供电会有上拉电阻的可能,因为如果有上啦 ...

嗯,这样的故障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不会去割线得。不过这种板子也碰的少!

网友G:
楼主技术高,直接改线路,要是我估计就不会修了

网友H:
啊,好久没有修主板了,不知现在修一片主板能收多少钱

网友I:
好的,先收藏了,操作手法高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这样的故障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不会去割线得。不过这种板子也碰的少!

也是,我是修的多,见怪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高,直接改线路,要是我估计就不会修了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啊,好久没有修主板了,不知现在修一片主板能收多少钱

这一片主板还是可以收点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的,先收藏了,操作手法高超,高手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J:
非常很棒的帖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K:
拜读思天大神的贴子,收获满满

网友L:
大师就是不一样多大的故障都能从容应对...

网友M:
轩辕思天是我们小白心中和大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很棒的帖子,学习了,谢谢。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拜读思天大神的贴子,收获满满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师就是不一样多大的故障都能从容应对...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M:
轩辕思天是我们小白心中和大神呀///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N:
我算是捡钱吗?这种板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算是捡钱吗?这种板有图纸吗?

有,不多。

网友O:
看楼主发的都是台板的帖子,我想知道楼主是修通货板的吗?修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楼主发的都是台板的帖子,我想知道楼主是修通货板的吗?修块多少钱?

按板收价,没有定数。

网友P:
不是在羡慕中成长 而是在学习中成长 维修网总让你学到很多东西 ~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是在羡慕中成长 而是在学习中成长 维修网总让你学到很多东西 ~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Q:
希望多发帖让我们初学的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Q:
希望多发帖让我们初学的多多学习。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R:
这板子很新吧?什么时候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板子很新吧?什么时候出来的、、、、、

不新了,11年年底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Intel的旗舰平台主板。

网友S:
看着都蒙蔽了  楼主厉害没有图纸就能分析的这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着都蒙蔽了  楼主厉害没有图纸就能分析的这么到位

有时候不一定需要点位图纸,修多了也就见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