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41M3不开机

楼主(2017-10-14):
接联想L-I41M3主板不触发,开机顺序PWRBTN_-PWRON_L到SLP3_L,SLP3_L不正常,电压低,正常电压是3.3v。是SUB供电控制芯片U48坏了导致不开机。

网友:
无图无真相,把维修相关的图片最好也附上

网友:
附上个维修图吧,光有电路图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
这个小芯片遇到过很多!坏了会拉低SLP3_L导致不触发!

网友:
修过这种问题。不通电,USB后面小八脚坏了。拆下一八脚接短。MSI主板卡代码经常遇到的通病

网友:
V星主板这个小芯片遇到过很多!坏了会拉低SLP3_L导致不触发!

网友:
来个板图就好了 更直接你们说呢 这样只能靠想象啊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贴,感觉这个可能就是通病了,以后得留意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