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关于COMS密码的头疼事

楼主(2017-10-14):
求教各位大神你们装系统的时候碰到带COMS密码的机器,问客户客户也不知道的怎么办。就是那种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能进系统logo但进不去系统的那种一旦输错三次COMS密码就每次开机就要COMS密码的那种。每次我都是把硬盘拿下来放到我的机器上装,这样太烦了。

网友A:
把硬盘拿下来放到我的机器上装,这样不算麻烦吧 总不能给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拿下来放到我的机器上装,这样不算麻烦吧 总不能给解密……

有的戴尔的本本硬盘在里面,全拆完了客户一看风扇好脏清理一下。不给他搞吧不好意思,给他弄吧也就加收10块钱,装系统加清灰全拆的我这里80呢,觉得亏。哎……维修苦不堪言

网友:
给主板刷个BIOS看能不能清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