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97-HD3主板 不跑码 接U盘卡死 维修

楼主(2017-10-14):
同行送来技嘉GA-Z97-HD3主板   试机 触发 不跑码 测各电压正常  PCIE  上 复位时钟也有
就是不跑码   论坛上找不到 这种案例 又无图不知道怎么搞了

无意中摸到 桥边上的 晶振跑码了  这下高兴了 换了晶振和 晶振边的两小电容 试了一天正常 就交给客人了
没想到 几天后又回来了 又是这情况 不跑码 就上BGA加桥 还是不行 仔细观察主板 发现 整板有 油脂 估计是 模具厂用的

会不会是这油有导电性呢 用洗板水 把桥和晶振这块 好好洗 了一次 吗的 果然亮机正常了

想到其它地方也有油 那有没其它问题呢  接U盘接键盘鼠标  想进PE看看 进不了啊 按键盘无反映啊 卡住了
拔掉U盘重启键盘正常进BIOS  换 个U口接U盘还是不行  接硬盘进系统正常  接U盘显示USB浪涌
找到 U口边的 5V供电保险 打值 晕这是什么厂的油 这么牛B  四五个U口保险全变质 打值全在 200欧到500欧之间 接键盘 5V就被分压到只有 4V的样子
接 U盘就被分压到 只有2.8V的样子  全换后正常  在我这试机三天正常

大神门帮我也加点分把  不 我不要下载分 我要金币啊
只有10金币了 搜索不了 了 好坑啊 有时搜索不小心打错一个字母还要浪费金币

网友:
换U 口那步完全多余,不过还不错吧,这么多油都没有嫌弃它, 碰到这种我是懒得动了,

网友:
听说除油可以用洗衣粉水洗,

网友:
那是什么油还能导电

网友:
什么神油啊?导电能力这么强!居然能拉低电压

网友:
这么多的油 四五个U口保险全变质 ,lz辛苦了

网友:
这种劣质的某宝上卖几块钱一瓶的焊膏,过几天主板就会被这种焊膏腐蚀

网友:
有时看到厂里出来的,尤其是模具厂里出来的电脑,根本不想动手,这脏的油腻程度,简直要吐。

网友:
那这种油搞到其他 的地方说不定还会不稳定,出问题,还很不容易清洗,头大。

网友:
估计要是我修,就直接刷BIOS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给你加加分吧

网友:
遇到油的板,一般自来水+洗衣粉.然后烘干. 再查故障.

网友:
同样的板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一直重复,指导一下

网友:
不错,楼主的心还挺细的,一般人想不起来,

网友:
这种是故障比较少见的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什么印度神油这么好使,给我来一瓶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印度神油这么好使,给我来一瓶哈哈哈哈

网友:
有油,用洗板水刷一下,那u口的油刷一下应该会好吧,应该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