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拆卸换接头线

楼主(2017-10-14):
话说前些日子, 小小白接了一台ACER的本子,想到站内搜索大侠们的维修经验与资料,想不到萤幕出现下面的讯息

这~~ 这~~ 这是怎麽回事?待回神后,仔细看了下讯息,原来是金币不足,想不到金币是-1的,连搜索的功能都不能用,没办法了,苦思着要怎麽办,看站内大侠们的维修文章与经验,很快乐而且也增长维修知识,但是要自己写,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吧,那小小白就翻箱倒柜,找出2个笔记本用的适配器,下图中,上面的是LITEON(建兴电;线是好的,ACER本子的接头;适配器是坏的);下面的是DELTA(台达电;线被剪了、适配器是好的),拆卸工具也一併show一下

下图是经过一番努力敲敲打打后的成果

下图又是经过一番奋斗后,把插头线互换的结果

再来是分别把2个外壳都装起来了

经过测试,DELTA的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至此修復完毕。
后记:拆卸适配器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好,可以保持外壳不要损伤,下图就是小小白回装后,外壳有敲伤的现象。

网友:
学习下~!!!这也行啊~!!!!!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有经验之谈··················

网友A:
可以敲开的吗?我一个三星适配器怎么敲啊,撬的都没用,最后直接切割机给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敲开的吗?我一个三星适配器怎么敲啊,撬的都没用,最后直接切割机给切了

可以啊, 小小白一连敲了2个, 只是要小心慢慢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小小白一连敲了2个, 只是要小心慢慢敲就好了。

你厉害,我那个好像胶都粘的死死的,最后只有锯开了:bukaixin:

网友:
可以的,自己DIY也能体现自身的技术

网友:
学习了?一直拆不开适配器 好多原装的坏了就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