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0 g1不开机

楼主(2017-10-14):
HP机器。G450 G1,
客户介绍,头天晚上正常关, 第二天开机没有反应,电源接口指示灯闪烁,插电源还是只装电池,电源接口指示灯都闪烁。
拆开机,放电,无效,测量没有系统供电3V和5V,系统供电芯片的线性3V和5V正常,没有发现短路,测电源接灯有一个电压从2.7---4.9V来回跳变。现无从下手,求维修经验。求电路图

网友:
找待机芯片先把3 5V修出来啊 看看什么原因不出三五伏

网友:
测电源接灯有一个电压从2.7---4.9V来回跳变  ?你看下这个电压是什么 跳变自然是不正常的

网友:
先传一个这个机器的图纸,希望有人能分析一下,X宝买的哟

Wistron 12241-1 HP Probook 440 450 470.pdf

网友:
先确定3 5V什么时候出,开机前就有的话先修3 5V

网友:
这个所有的故障都指向EC芯片,换了一个EC芯片,涛声依旧呀,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3-5v是不是上面有微短路,,,,,,,

网友:
最后换了主板,了事。换了IO没有搞定,如果有朋友,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搞定了的,发表一下维修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