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80开机报警4声

楼主(2017-10-14):
戴尔14-5480开机报警4声,电流到0。5.拔掉内存报警2声,BIOS刷了,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不好意思,这种情况我也没有没遇到过。。。

网友:
你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确定是内存的问题,我遇到很多了,内存没插好、

网友:
我遇到过..就在前几天.好像也是这个型号的机器。不过我那个是CPU挂了。。。桥和CPU 一体的

网友:
加焊桥,一般都是桥虚焊导致的。

网友:
CPU坏了,CPU的一个信号没有发出来,换CPU 划不来,淘宝交换500

网友:
这种机多半是,没有检测到屏引起的,可以查查是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淘宝交换500?北京 3  4百就可以换的

网友:
这个好,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以前有好多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