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海尔q52拆机图解

楼主(2017-10-14):
1第一步先弹出光驱、卸下白色的胶条、材质很坚韧、用力一按就出来了

2第二步、先拧开底座下面的小螺丝、卸下挡板、然后在红线位置、用力撬开、拿下下面的外壳

3第三步、拧开螺丝、卸下底架、

4第四步、只需拧开外壳周围的8颗螺丝就行、其他的不用、先把红线位置一头、拿起来、圆圈处可能会卡住、用螺丝刀顶一下就起来了、光驱也会卡主、把光驱玩里面推一点、全部就可以拿起来了、不用担心会坏、外壳很坚韧

5第五、拧开红点的螺丝、轻轻就可以拿起整个、小心一点、右边有两根线连着

6、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整个主板了、要清尘还是加内存条都可以

网友A:
这机器拆光驱这么麻烦吗?一般是不用拆光驱的,拆光驱就一个固定螺丝。

网友:
拆机图解针对于小白来说还是有用的,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拆光驱这么麻烦吗?一般是不用拆光驱的,拆光驱就一个固定螺丝。

你没仔细看这是拆外面的白色胶条      不拆白色胶条就卡坏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