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61M主板蓝屏MEMTEST内存频率显示DDR924

楼主(2017-10-14):
顶星F-N61M主板4400+CPU,DDR800内存,老蓝屏,用MEMTEST测试内存发现内存频率为924MHZ,BIOS中要调什么参数吗,看了也没有感觉相关呀。

MEMTEST两个版本都显示是924MHZ频率,但BIOS自检时却显示是DDR80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第一内存插槽不认内存。第二内存插槽认内存能进入系统,但不定时蓝屏,更换过内存也是同样的问题。请大家看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查内存吧

网友:
找  主板  毛病

网友:
蓝频原因很多,还需要观察和排查,频率多少受主板控制,不被内存自控。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用CPU-Z看下内存到底工作在什么频率上。如果真的是跑在924MHz的频率上面,那普通的DDR2800条子还真有可能会蓝屏。有些体质差的直接就是档内存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