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装XP卡在进度条

楼主(2017-10-14):
客户拿来一台鸿基3680老笔记本重装系统,装完就卡在这个界面不进去了,安全模式可以,换了镜像包和硬盘都不行,内存也换了试过,头大,拿来的时候是好的,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光驱拔掉,看看可不可以进去,还有就是这个机器PCI卡芯片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PCI设备会影响应该是PCI设备会影响

网友:
去外设,换硬盘,换内存,然后换CPU。不行就是显卡虚焊

网友:
看一下外设usb接口等有没有损坏

网友:
拆开看看吧,别在门口猜猜猜。主板,显卡,散热,灰尘……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和声卡关掉试试

网友A:
就是光驱引起的,拔了就好了,奇怪的是他原来的系统怎么可以开机,难道驱动问题?

网友:
建义用最小系统测试,很有可能是外设问题卡在这里了。

网友:
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收藏起来,多一种处理方法

网友:
先不要打驱动什么驱动都不要装只装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光驱引起的,拔了就好了,奇怪的是他原来的系统怎么可以开机,难道驱动问题?

安全模式下改光驱模式。搜索下看旧贴怎么改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楼主,,,,,,

网友:
显卡坏了  你把显卡驱动不装应该就好了

网友:
要不就把显卡驱动在安全模式里面禁用

网友:
驱动问题居多哦,其他你多说了,你上原版一试就知

网友:
换WIN7系统试试看!!!!!!!!!!!!

网友:
估计你装的系统是带去的的,你用纯净版的试试,什么都没有,然后用最老的驱动打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如果原来还能用的话,只不过是重装后出现的,那就换一个系统盘试一下

网友:
换win7系统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先排除一下

网友:
拆掉光驱你试试、、、、、、、、、、、、、、、、、、、、、、、、、、、、、、、、

网友:
老司机老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把电脑里面的无线网卡取下,装好系统再装回,老电脑经常是驱动程序包可能跟无线网卡不兼容而导致不能正常改压卡死。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如光驱、USB、显卡之类,逐个排除就可以解决

网友:
1换个系统版本 2换个硬盘 3还不行那就有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C:
换个系统看看 装w7行吗   可能w7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系统看看 装w7行吗   可能w7就行了

拆了光驱就好了,我也就没多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如光驱、USB、显卡之类,逐个排除就可以解决

您的思路是对 的,就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把驱动关闭安装等进系统后看看能不能进去咯

网友:
换硬盘,换内存,然后换CPU。不行就是显卡虚焊

网友:
把光驱拔了试下能否进入系统,不能进就是系统问题了,重装系统一般能解决此故障!

网友:
光驱拔掉,看看可不可以进去,

网友:
应该把外设禁了然后再试一下吧。我觉得外设哪个地方短路了吧

网友:
换个内存和硬盘测试一下啊  内存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南桥哦,,,楼主,,,,,,,

网友:
换个男桥,换电源,换内存啥都换

网友:
装个纯净版,不装驱动试试能不能进去

网友:
下个纯净版试试,还有温度高不?

网友:
装纯净版本,,驱动问题拉。。。。。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大电容的通病。。啥型号

网友:
额,也碰到类似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用安装版本的XP就可以了,以前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