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84复印机出现与进纸方向平行的黑线

楼主(2017-10-14):
有时背面也有,不定时出现,有时好几条,有时还不清楚,很淡,出现这个情况换过间隙轮与鼓芯,清洁过电晕丝也放电的细尖钢条,未能解决。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在打印和复印时都会出现,应该与鼓部分有关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鼓芯啥的,,,,,,,最后换硒鼓啊

网友:
检 查 清 洁 下 定 影,可能灰,积碳有点多

网友:
换个鼓组件  显影仓 一起都换了把

网友:
弄个别的机器上正用的硒鼓试一下,省不少事。

网友A:
检查更换鼓芯,充电。检查清洁消电灯

网友:
这个只能一样样换排除问题,

网友:
确实  一般人非专业还真摸不到 这个门道     感谢分享  劳记了

网友:
这叫底灰,是粉仓刮板有问题。把刮板取下来用开水烫烫 ,让它自然凉了后装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更换鼓芯,充电。检查清洁消电灯

请教清洁消电灯在什么位置?鼓芯换过了,是新的

网友:
需要换粉回收仓刮板,天气冷了,刮板变硬就不好用了,换好的

网友:
应当是刮刀问题啊。你咋换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多印两张以及缩印后看看黑线位置,若在原处建议更换鼓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