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显示器拖影,屏反应慢D186Wa

楼主(2017-10-14):
没什么好说的,这种有拖影的问题一般都是VGH断线造成的,以前aoc遇到的很多。这次是联想D186Wa。
在这里贴出来只希望各位遇到这个问题少走弯路。
,这是屏板,找到VGH电压。
图片有文字。

这个型号的机器,遇到拖影就是屏的这个点。
屏芯片要拆屏,只要注意仔细别弄坏OK。
飞线要用漆包线,最好在解除地的地方再绝缘。
今天我遇到了,希望各位同行遇到了之后少走弯路

网友A:
最后这书法是黄老师的啊              案列加分了

网友B:
这个故障修了很多了,就是这个联想的型号。老黄书法还有两下子?一个修电脑的,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书法是黄老师的啊              案列加分了

对呀,船长的。羡慕吧,嫉妒吧,恨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修了很多了,就是这个联想的型号。老黄书法还有两下子?一个修电脑的,不简单啊。

原来你们都不知道船长的字这么牛...他上课的时候还跟我们吹等他出名了,这些字就值钱了

网友C:
船长说自己会书法,还以为是说着玩的,原来真的写得这么好

网友D:
还没碰到过这个,好经验 。。。船长的字不错

网友:
船长的书法写的不错

网友:
楼主威武,按照楼主的方法拯救了一台显示器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可能肜的到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船长的字写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船长说自己会书法,还以为是说着玩的,原来真的写得这么好

原来你们都不知道船长的字这么牛...他上课的时候还跟我们吹等他出名了,这些字就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碰到过这个,好经验 。。。船长的字不错

原来你们都不知道船长的字这么牛...他上课的时候还跟我们吹等他出名了,这些字就值钱了

网友:
他上课的时候还跟我们吹等他出名了,这些字就值钱了

网友:
厉害了哥,我有个HKC32的屏,上半截正常显示,下半截显示不正常,感觉有雾一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上课的时候还跟我们吹等他出名了,这些字就值钱了

呵呵,那就好好保存着,说不定成了名人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很多了,有通病就是好

网友:
自从楼主分享之后,我只需要回帖就可以秒杀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故障好像是通病了 修过好多太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2017-11-13):
谢谢楼主了 学习了 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被电脑耽误的书法家

网友:
我混的太少了,竟然不知道这位大手。还写得一手好字。

网友:
这字写得不错,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这是通病了吧。。。。。。。。。。。。

网友:
认真得修就没有关系。一会都能修好

网友:
通病了 很赞

网友:
楼主的工艺很是高超啊 小弟很佩服.大神啊

网友:
这屏全是这毛病。。字也挺好看~~哈哈

网友:
屏电路很少研究,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学习了

网友:
我有块屏 没有Y侧TAB芯片 要怎样飞线呀

网友F:
字挺靓的啊,书法家的水平么......
晴天G
统一回复,此字乃是基地船长所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字挺靓的啊,书法家的水平么......
统一回复,此字乃是基地船长所写。

网友:
我现在就修一台这个情况显示器,反应慢。屏ic这边不知怎样下手接线。

网友(2017-12-13):
这个我以前也飞过几台,现在很久没有飞线了。

网友(2018-01-13):
果不其然,我也参照这个图成功修复一台联想!感谢!

网友:
每次哦改了逻辑板都有图像慢的现象.....

网友:
这个故障修了很多了,就是这个联想的型号有通病就是好

网友:
哈哈,学习了,原来可以这样搞!!!!!!!!!

网友(2018-02-22):
这种经验要多多学习,飞线的还没做过。

网友:
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