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 VER2.3复位电压低维修

楼主(2017-10-14):
手上有七彩虹G31 VER 2.3主板三块,一样的问题,不跑码,经检查主板各电压都正常,复位电压1.2V偏低,换IO之后解决问题,不知是不是通病,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忙。

网友A:
楼主,复位和IO有关系吗,我是小白,问一句?

网友:
IO拉低了复位,只有1.2V,换了IO解决问题

网友:
IO拉低了复位电压只有1.2v,换了IO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这里是严管板块,请不要回复与帖子无关的内容,珍惜自己的论坛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复位和IO有关系吗,我是小白,问一句?

应该是io把复位给拉低了吧,导致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复位和IO有关系吗,我是小白,问一句?

南桥发出的平台总复位会到IO芯片,IO损坏引起了平台总复位信号被拉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描述有误特此修改,南桥发出复位信号,IO8712-S 31脚为接收复位信号端,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宝贵意见。

网友:
正需要,楼主给的真及时,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类似好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