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鬼dell 14-7460 bios

楼主(2017-10-14):
Dell 14-7460   i5板载CPU  客户拿过来不触发,外接有待机,把客户打发后,拆机断电池,CMOS电池开机还是不触发,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可以触发,跑0.1就直接掉了,连下了几个都一样,最后搞得BIOS校验报错了,BIOS芯片为25Q128fv   16M的,看来芯片坏了要定芯片了,于是打电话给客户说要订芯片,要多等一天,客户同意了,打完电话之后,没什么事情了,心想把原来的BIOS刷上去试试吧,焊好BIOS,冷却,接上电源电流直接上0.6,什么情况,应该亮机了,接上屏,重启了一下,Dell logo出来了,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刷其它BIOS不行,板号一样,也有的还发了亮机图片,特附上备份BIOS

dell 14-7460.rar

网友:
新机器备份的刷写好多是不行的 需要修改ME

网友:
与我以前遇到的故障一样的,不过我的是华硕笔记本,我也弄了好多BIOS都不行,最后刷回备份好了。

网友(2017-11-16):
我也是这个机器, 想降级bios , 不知道怎么降?

网友A(2018-02-04):
你们芯?(隐私),这个人来到我这城市这台又坏了,还有芯片有问题。还不能BIOS程序坏

网友:
确定可以用吗与我以前遇到的故障一样的,不过我的是华硕笔记本,我也弄了好多BIOS都不行,最后刷回备份好了。

网友(2018-07-10):
引用 网友A:
你们芯?(隐私),这个人来到我这城市这台又坏了,还有芯片有问题。还不能BIOS程序坏

现在才看帖子,这么巧啊,最后怎么样了

网友(2018-08-27):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刷回原来的能亮机 而且一直没返修

网友B(2018-10-26):
奇了怪,为什么我的刷遍了论坛所有的BIOS 都是0.2几掉电,之前是跑到0.6几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为什么我的刷遍了论坛所有的BIOS 都是0.2几掉电,之前是跑到0.6几不显示

BIOS要用winhex改me的,你试试看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同板号的机子7560.多次试验过下载的和备份后改ME都不显示,或者是我改的不好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不过这个机子两年了使用却非常稳定系统都没重装过。

网友(2021-04-18):
测试怎么知道很有用

网友(2021-09-15):
正好我需要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