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59之CPU引起无外放

楼主(2017-10-14):
同行二修OPPO A59M 外放无声音。同行把铃声放大管附近都搞了一遍了。没好修过来给我看看了。
接机检查,确实都修了一遍了。
没办法拆下铃声放大芯片型号,TFA9890A这个芯片好像好多安卓机都用这个芯片。
运气好找到个点位图没有原理图。如果点位图没有的话只能找个同型号的的机器测量了。
一个一个点测量对地阻值,对比点位图看通的位置。最后找到一个点通主CPU 的CPU型号MT6750V

不解释拆CPU吧。这个CPU搞忘了拍照片过程就不多说了,
这个CPU比苹果的省事。就一层。处理干净后测量铃声IC和CPU之间无阻值的点发现不通。飞线吧

这是飞好后的飞到焊盘上连着的也忘了拍图。就拍了一个飞好的

铃声放大芯片没有直接飞到芯片底下,飞到了这个点边上的测试点上。

装回CPU

开机

经测试故障排除。外放声音来了。

这个图没有带声音,小伙伴们是听不倒了。

网友A:
版主大哥要是能把点位图发上来分享给大家就更好了

网友B:
牛逼 安卓 CPU 都修 能报到200 吗

网友C:
版主好手工,手机CPU比较不好飞线的

网友:
牛逼啊,我还没搞过U!:kuqi:楼主手工厉害啊,不知道楼主点位图哪搞的!

网友:
确实厉害,这手工对温度的控制,太重要了。 能够安全拆卸CPU。牛

网友D:
因为铃音搞cpu风险比较大吧,楼主手工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哥要是能把点位图发上来分享给大家就更好了

这个图要钱要帐号。所以没办法给大家了。能给的我一定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铃音搞cpu风险比较大吧,楼主手工太牛了

相对无声音来说。客户还是愿意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好手工,手机CPU比较不好飞线的

不是什么难事。多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 安卓 CPU 都修 能报到200 吗

稍好点的机器如果是CPU能的。国 人并不是全部都是有钱人的。坏了就丢那是图嘴上快活的

网友E:
握草,真的膜拜你们这群牲口,什么都可以搞。要不是西方一直对中国技术封锁,还有什么能难住中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握草,真的膜拜你们这群牲口,什么都可以搞。要不是西方一直对中国技术封锁,还有什么能难住中国人。

好好说话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下这个是那个系列的图纸吗,

网友:
大神级别的,请问你的风墙温度如何控制得这么zhunque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F:
其实我最想看的是CPU底板上的飞线,可惜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最想看的是CPU底板上的飞线,可惜没有。

找到点,然后飞线,涂绿漆,上U,这个过程

网友:
请问你这个买的是什么软件?支持的国产机系列多吗?

网友:
                      羡慕嫉妒恨呀,我什么也能像大师这样干手机U就好了

网友(2017-12-23):
很牛逼,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学习一下,
版主技术真不错.......

网友:
要是我拆了CPU可能就装不回去了,装回去多半也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