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1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10-14):
                大清早上班,同事拿了块主板来,说让看看问题不触发,接到手通电无电流,看样子应该是无待机!

           三下五除二把主板拆了出来,公共点以及各个电感打值都正常,测公共点电压无19v,原来是没有过保护隔离,难怪没有待机呢!

   工作原理:主板通电后19v加载到PU4401 P沟道MOS管上,又经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受控与PQ4401,分压后得到一个低电平控制PU4401导通!

  实测PU4401 G级为18v左右,PQ4401控制级为0v受控于ADP_EN信号,难怪不过保护隔离。追查ADP_EN由EC发出!

   由于待机电压根本没有产生,EC无供电不工作无法不会发出ADP_EN信号来开启PU4401隔离管。

  没办法只能将PQ4401直接对地,强行让两个电阻分压控制PU4401导通,公共点19v出来了,仍然无待机,看来还是待机上面出了问题!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16脚VIN 19v正常,13脚EN 开启5.1v正常 ,3脚REF基准 0.5v不正常,1、6脚0.3v不正常,原来是3脚REF基准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不出待机电压。换了个芯片还是不出,3脚打值只有17欧,果断拆掉PC4514电容,通电电流0.01,触发电流刷刷的上去亮机!

总结:HP这款机器保护隔离有点小特殊,原理是这样的:刚插电源时19v经几个二极管直接给待机芯片供电、开启,产生3v5v线性电压,3v线性电压给EC供电,EC在发出ADP_EN控制PQ4401让PU4401导通。

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让小白遇到此类电路时有个参考思路!

各位大神觉得此贴还可以,请打赏点积分!

网友:
浅而易懂,适合小白学习,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好久没来迅维学习了,都生疏了!多看看大家分享的贴子才行了!

网友:
应该加分奖励,这么好的贴,适合刚学习的参考

网友:
案列 维修过程分析清楚   有总结 加分了

网友:
这个经验案例不错,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的分享,值得加分。。。。。

网友:
这帖子通俗易懂,应该加为精华贴!

网友:
不过隔离 我喜欢直接拉过来

网友:
浅而易懂,适合小白学习,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鼓励!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有学到新的知识,受益匪浅啊。!!!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简而易懂,楼主又给小白上了一课

网友:
该加分奖励,这么好的贴,适合刚学习的参考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         算是看明白了

网友:
师傅 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电路也很好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支持加分

网友:
嗯,REF的滤波电容漏电导致的没有待机

网友:
看帖学习,加分鼓励

网友:
兄弟关于你的总结 “刚插电源时由于PU4401G级不受控19v瞬间过去” 这是错的 其实AD+还用另外一路 用于产生RT8223_PWR作为待机芯片主供电 然后产生线性3V 3D3V_AUX_S5 给EC供电 建议你看下图纸45页PD4501 你就明白了

网友:
绝对的技术贴啊。楼主谦虚了。。。

网友:
老司机修机器那么66 英业达的确实有点头疼

网友:
加分了, 此贴收藏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的贴子,楼主好牛B,看贴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而且理论过关,一般对电路不熟悉的都是上来就是换 换换,最好走弯路!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清楚 不过REF不正常 肯定先考虑的是电容啊

网友:
厉害的技术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啦。 保护隔离还不错的

网友:
不愧是高手修机。 清晰 明了 。 。。。。。。。。。。。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写得明了 已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还很容易看懂,线路看了知道去向下次碰到这样的HP也有个数。

网友:
这种也是比较经典的案例,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写的很好,只是有一处笔误。
实测PU4401 G级为18v左右,PQ4401控制级为0v受控于ADP_EN信号,难怪不过保护隔离。追查ADP_EN由EC发出!
这里应该是PU4401D级为18V左右。G极为0受控于ADP_EN.

网友:
感谢楼主的精心讲解,让我一个新手有所收获。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手法很高么

网友:
我昨天修个华硕的强行拉了条线,搞得电池不能用了

网友:
芯片的基准电压的一个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我也要开车。。。。

网友:
新主板电路需要学习了,老板子的思路来修不行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技术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直接接地分压,电路设置这个信号ADP_EN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基准电压不正常导致的,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修的不错。。。。。。

网友:
看这样的帖子就是爽

网友A:
文中有个错误点        同事拿了块主板过来,下面又说三下五除二把主板拆了出来。上下文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中有个错误点        同事拿了块主板过来,下面又说三下五除二把主板拆了出来。上下文不符

呵呵,笔误是一台笔记本来!

网友:
文章通俗易懂,小白看了很受用,谢谢分享了

网友:
厉害啦 思路清晰  很值得收藏    不错的案例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讲的也很明白 学习了

网友:
加分了 好帖子 清晰明了 谢楼主分享

网友:
简单易懂详细,楼主有心了,对于小白这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还没什么技术含量吗??很厉害了图纸至今还不怎么会看啊,郁闷啊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理论与实际结合很好,简单易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神啊,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B:
那待机芯片16脚是由AD+直接过来的吗?

网友:
从这张图来看,好像楼主这句话有点不对。

网友:
刚插电源时19v经几个二极管直接给待机芯片供电,而这里的供电是V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待机芯片16脚是由AD+直接过来的吗?

对,是的,你截的图和我的图纸不太一样!

网友:
清晰明了。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全部  英文  看不懂     有分析图纸得软件吗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
又学到一点小经验,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很常见的  我都修了好几天

网友:
以前都没找到图纸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思路可以的  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

网友:
待机电路先工作 再发来开启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般人恐怕要死磕保护隔离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呵呵,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很牛的资料。对于自学的我来说是雪中送碳。。。谢谢

网友:
隔离保护这块还是比较难修的!有时我碰到还真难办

网友:
楼主写的比较详细的,容易看懂,真心不错

网友:
这个故障点确实难找,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HP这款机器保护隔离有点小特殊,原理是这样的:刚插电源时19v经几个二极管直接给待机芯片供电、开启,产生3v5v线性电压,3v线性电压给EC供电,EC在发出ADP_EN控制PQ4401让PU4401导通。这是重点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