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不处罚

楼主(2017-10-14):
问题:插电不触发
维修过程:插电0.03A,测主板有3V,5V电压(正常待机时0.01a,有5v无3.3v)换过PCH,ec刷过BIOS,按时序查缺少电压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DPWROK断开电阻有3.3V开机还是无反应

网友:
这是不是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插电自动触发所以才插电就有3V电压,或者是说PCH没有收到待机电压好信号?

网友A:
正常待机时0.01a,有5v无3.3v 待机偏高 从待机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待机时0.01a,有5v无3.3v 待机偏高 从待机入手

按时序的话他是应该EC有复位后就会有个3.3V开启信号,是后续应该有个什么信号去关闭这个么?

网友:
大师都在睡觉么?在线加班等啊

网友:
修好了没?!!!!!!!!手头上也有个机子  也是这样!

网友:
有没有用万用表测开机键上有电压吗?

网友:
看一下与待机相关联的相关电路。。。。。。。。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那要看EC是否发出了开机信号给南桥

网友:
看看开关有没有电压出来,测EC有没有由低到高的开机信号给南桥

网友:
按开关  看下EC有没有去唤醒PCH   来判断问题出在了EC端还是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