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 3g4g有时会自动切换,gps信号弱

楼主(2017-10-14):
这个怎么破,基带问题吗,大神指点下

网友:
WIFI 信号弱不弱 WIFI 信号弱不弱 WIFI 信号弱不弱

网友:
手机修的不多,不是很懂,跟楼主一起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换个天线开关看看  GPS和4G都经过天线开关!

网友:
信号跳水,自动切换,WIFI信号弱,直接看RFFE,板子最上面

网友A:
板头芯片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头芯片   。。。。。。。。秒杀

板头芯片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