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投影仪电源板奇葩问题!

楼主(2017-10-14):
明基W600+投影仪无法开机拆开电源板,保险丝断路,更换保险丝后正常开机,只要不断开电源线,一直可以使用下去,但是只要一拔掉电源线重新插上的话就又烧保险丝,,这个问题要从哪里下手,,如果电路有问题的话为什么能正常使用?  没有头绪,,请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把桥堆换了。还有那个脚峰波电容也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桥堆换了。还有那个脚峰波电容也换掉。

我上淘宝买了块电源板装上去也是一样的故障,主板或灯泡供电板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网友:
查一下emi滤波,还有上面有个压敏电阻,看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淘宝买了块电源板装上去也是一样的故障,主板或灯泡供电板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主板有可能  灯泡不会。应为灯泡在主板后面。只有主板正常了 才能打开灯泡。你在电源输出端装个负载,看看瞬间通电会不会烧保险。如果不烧 查主板的供电部分。

网友:
你那是尖峰吸收回路问题

网友C:
点灯板  高压漏电了  下次拔了电 等机器冷了再插电 试 肯定不得烧

网友:
卖个点灯板给你就是了,主电源灯电源都有

网友:
开机仅烧断保险,你怎么不上电流表查看,后极有较大短路也会这样,看你描述,多查看下灯泡电路

网友:
加个延时保险或热敏电阻,保险稍微加大点。

网友:
电路板的灯泡是需要高压,激发惰性气体发光,高压部分有短路也会引起前级出现短路假像~可以用数字表的电流档串入前级,看电流大小来判断。或是你的保险丝配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灯板  高压漏电了  下次拔了电 等机器冷了再插电 试 肯定不得烧

点灯板就是另一块副电源板吗?我淘宝搜不到这个板,没处买,要怎么检测或者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灯板就是另一块副电源板吗?我淘宝搜不到这个板,没处买,要怎么检测或者维修?

就是 灯泡两根线接的那儿 板子    逆变高压的

网友:
NTC检查下,这样的话你找个延时型保险丝可以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