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411Z 板号:DA0R05MB8D2 不出待机电压,谁有图纸传一份 感激不尽

楼主(2017-10-14):
求助:戴尔411Z 板号:DA0R05MB8D2 不出待机电压,待机芯片51125A,待机芯片6脚有1。09 1脚无电压,翘起EC芯片83脚 出待机3.3V 现在无图纸,跑线路都转晕了,有谁修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学习了

我 擦 ,你学习个毛啊,骗分是这样骗的吗?标题都不看。。。

网友:
这个有没有EC BIOS啊,BIOS 会影响没3v5v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rchid=1&page=2这个机器没有原理图,就参考别的修吧

网友:
1 6脚正常的话应该有个电压的,你顺着1 6脚查下好像有个复合的场管控制的

网友:
可能开启短路了。

网友:
待机电压不出的话,看3V5V芯片的条件够不够。

网友:
没有图纸可难修了。表示帮不了你。。。。。。。。

网友:
51125的8PIN 跟17PIN要先起来,再查1PIN跟6PIN

网友:
按开关 1脚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