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5VJ,加电1.3A左右无显示通病

楼主(2017-10-14):
机器开始直接干显卡BGA。做完后测试效果一样,无变化,也无显示。后来下载官网BIOS合成显示。
配置为INTEL独显 。
LA-8221P VER:1.0

ASUS P45VJ,加电1.3A左右无显示LA-8221P VER

网友:
机器型号:ASUS P45VJ
机器的BIOS版本号:216

网友:
路过  有用 分数不够  先帮楼主顶上一顶

网友(2018-04-28):
不错 我的开机1.2-1.0  无显示 刷了就好了

网友(2018-10-12):
这个机子同样的板号有几种显卡,你这个只能刷到N13P-GLR-A1上面,刷到别的可以显示,但显卡感叹号!本人亲试。

网友(2019-01-12):
我的也是这种故障刷下试下
好了再回复

网友(2019-09-04):
一模一样的故障  刷了BIOS还是不亮机

网友(2020-03-13):
,initializePleaseplug-inACSystemdoesn'tpermittoflashBIOS!!,PleasepressPowerButtontoshutdown涮了你这个BIOS提示这个

网友(2020-10-15):
这BIOS不错 刷上重启几次就正常了

网友(2022-05-18):
谢谢楼主分享。刷了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