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N4010奇怪问题

楼主(2017-10-14):
收到一台戴尔N4010 据客户反映之前用的很好,嫌慢换了个固态硬盘后用了个把星期忽然卡了一下,然后再开机卡正在启动界面不动了。 收到机器后先让客户去换固态的地方先换个新的固态来。装系统后情况依旧,换回原来机械硬盘再装系统也故障依旧,PE系统换了好几个只要是WIN7-WIN10 都会卡 但PE2003 可以进去 。BIOS已刷。拆机后观察硬盘接口无异样量各个点电压,组织均正常。 以前修B460 B470 遇到CPU故障的也会卡在正在启动,换了个CPU 还故障依旧。现在头大中。。。。

网友A:
按照卡logo的维修思路排查一下外设,BIOS程序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卡logo的维修思路排查一下外设,BIOS程序等

BIOS已刷 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已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已刷 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已拆  故障依旧

外设已经没有问题了,桥和ec还有一些别的地方也想办法查一下吧

网友:
我遇到一台同样故障的N4010,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总感觉是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