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清华同方 V43A 不能开机

楼主(2017-10-14):
清华同方  V43A   不能开机
插电有0.01A待机电流,开机没反应,拆机,见到815LN芯片边上有两个电阻进水霉烂,清理好,焊好插电有0.10A的待机电流,以为不正常,按开机,一路跑到2.21A电流亮机,装好这机电流也大,发热量很大,放那里同事给客户拿走了,自已去有事,今天回来同事说那机不行,客户说开40分钟就关机,昨天修了半天没有结果,客户中午打电话来说再修不好就退钱,看在钱的份上只好认真思索一下,想来想去,故障应该OZ815LN这里,就只这块发霉,22脚接的是200K电阻,洗净后很难焊回去,23脚接570欧的电阻,也洗净小心的焊上去了,还是不行,想着就一点钟,再拿风枪对着CPU边上的八脚芯片吹一下,又对着OZ815LN周围小心的吹了一下,好就好不好就退了,装好,试机饭吃过了没掉电,开到下午六点客户来拿机没关机总算好了。

网友:
0.1A待机太高了吧

网友:
这机就是这样,我也是第一次修这机,的确是0.11A,如果开不了机时它就是0.01A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LZ如果修好待机还是0.10A的话,估计还要返修,还有地方没检查到,话说贴片电阻都烂成那样了,应该能换的都换掉,不然很容易返修

网友:
上点bga的助焊膏啊!这样也能好一点的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待机0.10A你打错了吧!这个机器的待机电流有这么高吗?

网友:
笔记本待机0.10有可能芯片微短路,或者是待机的时候不应该出的电输出了

网友:
3 5v转换电压有问题也会待机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OZ815LN这个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明显有元器件氧化了,。。。。。。。

网友:
楼主估计这台机器还会回来的!!

网友:
建议把腐蚀的电阻换一下。

网友:
电阻腐浊跟主板焊盘之间虚焊  导致通电不稳定~~~~~~

网友:
贴片电阻换亲的是不是稳妥点????????

网友:
看贴也能学到点技术经验呢,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