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键盘不能正常使用维修。

楼主(2017-10-15):
故障现象是只有个别功能键可以使用,点右上角的亮度调节键可以调亮度,而且不用按住fn,其他字母数字都没反应,可以自动进入Win7系统,不需要按回车键,很明显就是fn键的问题,但是客户已经换过两个键盘了还是一样。锁定主板故障了,看图,其他不用管先,直接找热键,键盘接口1脚的hotkey#对地正反250Ω,低电平,明显不正常。清洗接口一样,直接一刀下去把接口到控制芯片之间断开,除了fn失效其他都正常了。客户同意,不想多花钱,能用就行,功能键无所谓,我也懒得折腾。

网友:
维修就得这样迅速修好不墨迹,不要纠结修好机器赚到钱就可以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板层漏电引起的的问题啊?

网友:
虽然没修好FN,但快速解决问题也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直接了当,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最终目的是快速解决问题,赚到钱才是的

网友:
老司机维修果断,判断准确,厉害

网友:
客户不想多花钱,那就怎么省劲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断开键盘的引脚 只是一个功能键故障 这个经验值得记住

加分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