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无线WIFI 不见了

楼主(2017-10-15):
各位大师
     你们好!
     请教一个问题  我一个E430C   INTEL  I5  CPU   机器  EC 腐蚀   修复后还是 触后跑0.092

后来 换了板  板号都是一样的   装上后  只一个不正常  其他  都好

就是  内置WIFI  不见了    原装是  RTL 8188CE     换了 同型号的  3个   还是一样的

BIOS  也更新了  BIOS 设置  也调了    系统装 WIN7   WIN10   都是安装版   官方的 所有驱动都装了   还是不行    键盘开关  按了 屏上有 界面出来

就是 怎么 选  都不起作用。

用不同型号的 网卡   开机  就报错。

网友:
所有驱动官网下载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BIOS里面,关了吧,不过也有可以是无线网坏了

网友:
装个电源管理驱动  联想机器必装的

网友:
BIOS 里面  也打开了

热键  也装了

电源管理也装了

按 F9   也有WIFI 界面  出来    就   选择后    WIFI 出不了

WIFI  卡 换了  3个  一样

不管它  买个 USB  的

网友:
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学习转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