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MS-7699 VER 1.0 南侨型号

楼主(2017-10-15):
南桥晶片被拆,电路图只标 SB710..,能否有人提供完供型号,感谢。

网友A:
218-0660017,这是SB710的具体型号。还有个218-S7EBLA12FG,这是SB700的具体型号,别弄混,一般SB700的主板可以用SB710桥代替,而SB700桥不见得能替换到SB710的主板上。

网友B:
      AMD-215-0674007-00-A01-RH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215-0674007-00-A01-RH

PO的型号,是这片 SB 的型号??????: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18-0660017,这是SB710的具体型号。还有个218-S7EBLA12FG,这是SB700的具体型号,别弄混,一般SB700的主板 ...

好的.  这片卡在 3837…想说是换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这片卡在 3837…想说是换错

对照芯片上的型号来看看,当然也不排除你换的南桥本来可能就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