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家看看为什么苹果6的PCB点位图和实际的不一样

楼主(2017-10-15):
大家看看为什么苹果6的PCB点位图和实际的不一样,位置图和主板一样,实际是和6P的差不多,是PCB点位图错了还是我没找对啊。

网友:
实际不一样正常,难免点位图回出错的

网友A:
这个PCB不能全信的。我就因为PCB走过弯路

网友:
参考就行,不能全部相信。

网友B:
很正常呀,画图的也是人呀!!

网友:
pcb参考就行,好多版本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不能全信的。我就因为PCB走过弯路

加1,点位图大部分是对的,小部分是错的,电路图才是没发现有错的

网友:
点位图不是官方出的,所以里面有错的地方是很正常的。多注意一下。和原理图配合着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呀,画图的也是人呀!!

PCB图不是官方画的,是外面画图的人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