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LS2023WC同行拿来 不通电修复

楼主(2017-10-15):
LS2023不通电  无5V 22V,大电容300多正常  .电源芯片LD7575BGR。六脚VCC供电不正常 .电压一点一点上升 ,客户说插电不管他。偶尔会显示 .看了下电路6脚和三脚 通过一个二级管相连(ZD801),摘掉试下  ,5V 22V出来了  但是电源芯片6脚跳变,在旧板找个二极管装上正常。今天看了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778-1-15.html。会不会不是芯片和开关管的问题,而是供电脚到三脚(电流检测脚)的二级管问题,修完客户就等这个拿走了  无图。可以参考上面那个朋友的帖子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奥  没注意过呢  昨天刚修第一个

网友A:
不好维修直接给他改个电源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维修直接给他改个电源瑟{: ...

.......同行也可以换,拿咱们这维修干什么。不研究下怎么提高下维修水平。再说又不是很困难 看帖子  。修好了的。

网友B:
手里有个不通电的 ,,,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个不通电的 ,,,不好修,,,,,,,,,,,,,

好好研究基础电路,网上有卖开关管,带线的那种,分别接上就好了,直接修复电源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好研究基础电路,网上有卖开关管,带线的那种,分别接上就好了,直接修复电源部分。

你说的是那种电源模块吧

网友:
学习了 现在都是改通用的电源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那种电源模块吧

是啊,对电路熟悉了,改其实挺快的,我改过两三个,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对电路熟悉了,改其实挺快的,我改过两三个,还没出过问题。

质量好的电源模块是没有问题,有些质量差的还是不行

网友:
改模块很方便,通用性强。别差钱,买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