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win10双系统。只做win10系统教程

楼主(2017-10-15):
昨天收到一个台机电TBOOK 10S平板。客户要求只做win10 系统,我没想那么多就收了、
按照普通WIN10平板的做法U盘安装WIN10 ISO镜像,安装好了问题出来了,没有驱动。
在网上找了很多方法,驱动就是打不上。
我找到官方的WIN10 镜像wim格式的。用官法的方法安装,安装成功。
但是重起后不能引导。
打400电话找客服,得到的回应是。必须先安装安卓,才可以安装WIN10。
我想了想,即然可以做WIN10,那就用台式机PE+cgi +ghost 的方法解决镜像和引导的问题。
最后的安美解决平板安装单WIN10 没有驱动的问题。这个方法应该可以用做所有可以做WIN10的平板
要求是所用的镜像文件必须是官方的文件。
方法如下
1,下载官方对应机型的win10镜像。
2. PE 启动平板
3.使用CGI软件,导入竟像文件安装。
4.安装完成后重起电脑即可。

选 择U盘起动

进入PE

用diskGenius 分区,选择GUID分区可以是一个或是两个分区

打开CGI,

选择官方固件

重起平板

熟悉的介面出现了

至此安装完成。

网友:
学习学习先~~看以后有用不

网友:
这种上网小本遇到的很少很少、。

网友:
楼主对于系统的原理掌握的很好,所以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
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好的样子   估计很便宜

网友:
要求是所用的镜像文件必须是官方的文件

网友:
用PE也能装?厉害了,我一般按官方教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