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VD 开机掉电

楼主(2017-10-15):
  接的同行的机子,说是不开机,客户催的急,下午就要,行,先搞它 拔电池,上电源,触发发现电流到1.0A的时候掉电
  拆机后发现,主板有进水, ,这主板板载4G ,客户还加了条两G的内存
  板载内存的一个颗粒进水了,,上面的电容还有腐蚀迹象。先把电容抠了先、
然后测了下内存供电对地值,

顺手测了下各大电感,3/5V待机
值很低,不过想了下电流能跑到1.0A了,应该没问题,先放放,看下其他有没问题,
内存颗粒进液肯定是坏了的。我记得实地时候老师说过华硕可以屏蔽板载,只用外置
于是我把板载的屏蔽掉,插内存测下有没其他问题,
点位图搜索DIMM_SEL  ,

原来电阻的位置是2/4/6,,我吧4号移到1号  6号移到3好,,,然后出发试了下,电流跑到0.8A不动了,(原来是1.0A掉电,然后拔掉独立也是一样)再上了条内存,电流跑到1.0A还是掉电,我想是不是集成改独立BIOS不兼容,于是刷了BIOS,,
亮机了,客户急就不修板载了,直接上独立用吧,2G不够就卖条4G给他呗,还能多赚一点,嘎嘎,

这是改后的电阻位置,
EC上面的并排3行的电阻就是切换板载内存的位置
附上亮机BIOS,有需要的可以下载用

asus X45V X45VD RVE 3.0 I3 官网 ME 测试OK.rar

网友:
板载内存进液一般假焊能好,不好的话就只能屏蔽掉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屏蔽内存的图片和好的BIOS程序!

网友:
正常思路的话应该不用刷BIOS~~~~

网友:
加分了 验证了 DIMM_SEL这个信号也是ASUS屏蔽板载的信号之一 还有PCB_ID

网友:
不错 学习 学习ASUS 的主板就是这个没有标示   修修一定要跟点位图一起看

网友:
加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屏蔽板载内存暂时还没搞过

网友:
咋一看 还以为显存进水了呢 楼主 显存换得多不

网友:
这机是不是有通病啊,我前几天也修到过一台,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内存颗粒

网友:
正需要,楼主给的真及时,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类似好东西,谢谢

网友A:
上次有一台跟客户说屏蔽内存叫他外一条内存死活不肯 · 后来报了30快一颗芯片8颗全换

网友:
内存颗粒拆下来重新植球下估计也能好!!1

网友:
嗯。这个学习了。以后遇见也可以搞下。

网友:
楼主高手啊,又学习了一招,支持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不错,这个必须收藏!不错,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屏蔽内存的教程 你可以搜搜

网友:
这个必须标记下   以前遇到都是 换主板  这次有经验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屏蔽内存的图片BIOS

网友:
正确的思维能力 。对机器维修就是大大提升啊 技术到位   还有焊接能力重要性  楼主值得分享    下次看到不一样的帖子

网友:
这技术 没得说啊  这个论坛里有屏蔽内存的教程 你可以搜搜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这个版号的 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板载内存坏的很多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图纸本来就找不到,楼主能发屏蔽内存的方法对修这款机器的人帮助很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屏蔽内存的图片和好的BIOS程序!

网友:
ASUS 的主板就是这个没有标示   修修一定要跟点位图一起看

网友:
这个可真是学习了 还可以通过改电阻和BIOS来实现屏蔽。厉害

网友:
既然知道了换个颗粒多好 或者屏蔽了板载 将颗粒干下来 也可以做成内存 又多挣个钱

网友:
GA-H61M-DS2通病转一下停转一下停循环的有谁能告诉我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楼主的屏蔽内存的那个帖子非常好,我都都是按照他的方法来的    我记得我没有刷blos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一台跟客户说屏蔽内存叫他外一条内存死活不肯 · 后来报了30快一颗芯片8颗全换

你这内存 赚的可以哦,240块  都可以买8G 单条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台这样的,但是我的是进啤酒,直接把进液的那个颗粒吹下来洗干净,不用植株再焊上去

网友:
虽然不太懂原理时怎么回事,但是楼主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这个板载内存怎么屏蔽的 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像这种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迅维里面高手真多,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加分了 验证了 DIMM_SEL这个信号也是ASUS屏蔽板载的信号之一楼主666666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屏蔽板载内存与BIOS图片。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这个屏蔽内存的图真好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确实是个好的方案

网友:
正确的思维能力 。对机器维修就是大大提升啊 技术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