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遇到新问题,联想E4400的机热键驱动打了,但用FN+功能键屏幕不出现菜单

楼主(2017-10-15):
前几天接到一个联想E4400的本子,进水机,不开机,拆出主板放在焊台上烤干后,主板没有发现腐蚀,祼板可以开机,后发现装上键盘不开机,发了个全新原装键盘,但测试时发现无线网用不了,换了个无线网卡,开机报错,换了内存,硬盘,系统换了GHO版与安装版,打上官网电源管理驱动,按FN+组合键,屏幕不出现对应菜单,折腾了几天,实在没办法,现在看看哪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我来回复无线网卡用不了的问题,刷BIOS就能解决,因为我前几天遇到一样的问题,换卡,打驱动装热键,最后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把无线网卡的一个脚贴住可以强制开启的

网友:
把无线网卡的一个脚贴住可以强制开启的。你说dui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下载联想的电源管理

网友:
三楼属于灌水 了吧,楼主可以考虑刷刷bios,无线网卡不好用,多换几个无线网卡,联想的笔记本是存在无线网卡不兼容的现象的,或者bios里面手动添加无线网卡的MAC地址  试试,!FN组合键不好用的话考虑EC程序或者更换EC芯片

网友A:
给售后打电话,不要说进水,就说做了系统菜单不显示i,客服会找工程师帮你,改装的都安装再不行。。。。。就只能靠你自己啦

网友:
先把bios恢复一下,我这碰到过好多就是恢复bios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售后打电话,不要说进水,就说做了系统菜单不显示i,客服会找工程师帮你,改装的都安装再不行。。。。。 ...

对对对,以前也经常这样做,楼主可以试试,不行再说吧。

网友B:
  联想的 还需要打电源管理驱动
  为啥子 要限制字数嘛 本来一句话就能说完的 非要凑一点废话 才能通过

网友:
该加分奖励,这么好的贴,适合刚学习的参考

网友C:
无线网卡的 开启脚 切断  好像是22脚

网友:
以前遇到都是把无线网卡粘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是强行开启无线开关

网友:
楼主,在你没有换键盘之前无线网卡可以用吗?

网友:
建议你安装一个WIN8或者WIN10 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打联想售后电话,我上次有个也是搞不出来,400电话里面的技术人员和我说关Bios里的一个东西就好了

网友:
换个win10 ,应该直接就会出现,WIN7需要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先去官方下载BIOS升级看看。。。。。。。。。。。。。。。。

网友:
确定?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若只是想解决无线的问题 可以想办法强制开启无线 (方法论坛有的 )

网友:
BIOS   F9  F10  一般故障都能解决  如打不开WIFI ,等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1 可以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然后在打开电源管理软件在里面可以打开无线开关。2 是在网卡断开一个脚强打开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
安装的时候。驱动都别装。。进去系统安装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的 开启脚 切断  好像是22脚

是20脚吧,我也贴过好多块这样的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的 开启脚 切断  好像是22脚

22脚是复位脚。应该是20脚才对。

网友:
先粘在设置BIOS 不行就刷BIOS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 还需要打电源管理驱动
  为啥子 要限制字数嘛 本来一句话就能说完的 非要凑一点废话 才能通过

现在帖子比较严,很多人想灌水要分的,所以就出了这个。

网友:
楼主看下。无线开关有没有打开。。联想这机子好像要装个什么电源管理器的。在不行直接换无线网卡了

网友:
电源管理试过了没有???????????????????

网友:
强制开启,搞断20脚

网友:
是不是买的无线网卡不对应主板啊,

网友:
遇到的机器和你同型号,也是驱动正常,无线信号打X ,换了无数个网卡,系统,驱动搞了好几次,都没好,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大家好,多谢大家的关心,硬盘换了,系统的版本也换了好多个,电源管理也打上驱动了,还是不行,后来没法,按照上楼大师们的说法,打电话给官方售后了,后来发了一个无线网卡的修复软件搞定了,多谢大家,有时不要死搞,还得要找外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