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苹果A1502笔记本拆机更换电池图解

楼主(2017-10-15):
A1502 15年款(跟13年款 有不同) 拆机更换电池,总结起来 就是 胆大心细 大力出奇迹。触摸板上面的2小块要小心,别的小块只要用力 就行,上图。上电池就相对简单,但是要注意的是 控制 左右喇叭的空隙,不然喇叭喇叭不好上。

网友A:
多么高档的要机器只要一贴黑胶就山寨了

网友:
多么高档的要机器只要一贴黑胶就山寨了.n 你说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么高档的要机器只要一贴黑胶就山寨了

就是 以前的机器都是用螺丝的 这样还是可以拆卸的 现在这个这样弄 搞得想一次性的似得

网友:
学习了。记下来下次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固定的了

网友:
做的跟个垃圾一样   苹果8 也是

网友:
这电池不好拆,我是加热的C壳。。。。

网友:
它就不叫你拆的。要你直接买新的!

网友:
貌似比较难拆啊
。。。。。。。

网友:
不小心拆的话小心爆炸哟!!!我遇到过别人拆电池短路一下子就冒烟了

网友B:
用风枪吹不会吹坏,爆炸吗。。。。。。。。。。。。。。。。。。

网友:
看样子中间的两块是比较难拆,如果拆下来不用的话,直接把外包装弄破会好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吹不会吹坏,爆炸吗。。。。。。。。。。。。。。。。。。

需要控制好温度和风力的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大神啊

网友:
我都是用卡片开的!    好开!  每风险的

网友:
这么多胶可不好拆,手上一台白苹果正想换,用风枪这个好

网友:
换个电池,收顾客多少人民币呀,

网友:
就是 以前的机器都是用螺丝的 这样还是可以拆卸的 现在这个这样弄 搞得想一次性的似得

网友:
国产机不是很多都是拧螺丝的吗,他苹果还用胶布山寨吧

网友:
苹果没有持国,好好学习,谢谢分享好东西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拆机还是挺细心的  记下来下次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固定的了

网友:
苹果 就是 脑残

网友:
对这个机比较有印象   拆第一台直接把电池都捅破了   还冒烟   所幸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