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进系统绿屏

楼主(2017-10-15):
联想b320一体机进系统绿屏
安全模式可以进系统。

网友:
显卡,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看一下0.9v的那个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三楼说的对啊 !!先换换显卡供电芯片APL3201  换了不行加焊显卡,加焊不行根据预算换显卡还是改集成让客户选择吧!!!

网友:
进了系统以后绿屏那必须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多  先供电后芯片  慢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先换换显卡和桥之间有个 APL5930,这是通病。

网友:
好像是显卡供电的问题 以前修过一台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就是显卡供电不稳,,,

网友:
这破机器很好修的嘛 ····显卡那里的问题····

网友:
显卡和CPU2个可能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主,你说的这个信号就是充电芯片检测AC输入的信号啊!所以机器工作在电池模式,是不能给机器充电的。

网友:
话说此款机器是有通病的  具体是什么 楼上都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