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的机子不出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7-10-15):
机型:联想x220i
版号:H0225-3
故障:不开机
检测:无公共点电压,后级无短路,检查u59,有VCC3SW,无-PWRSHUTDOWN,-PWRSHUTDOWN是被u59的46脚拉低的,挑了46脚,有-PWRSHUTDOWN,有公共点电压,电感L27有3.3,按开关有反应,电流从0.005跳到0.007就回到0.005.检查u59的58脚TH_DET的电压0.03,没毛病。请教大师,是不是要换u59啊。

网友:
今个儿星期天???都没在???

网友:
这种应该换东芝芯片就好不  think的机器都爱坏吗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问题先换个TB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
看一下U59链接的元器件挨个排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
!!!!!!!!!!11111111111

换之前建议再测测U59的其他条件

网友:
找了个u59,换了就ok,谢谢大家哈!!!!!

网友B:
你再仔细测量一下u59的工作条件,最好是都测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再仔细测量一下u59的工作条件,最好是都测量一下

其实就是听了几次月饼老师的远程课,记得有几大条件,印象最深的就是温控啦,别的嘿嘿。。。。都没印象啦,还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听了几次月饼老师的远程课,记得有几大条件,印象最深的就是温控啦,别的嘿嘿。。。。都没印象啦 ...

今天又碰到一个不出公共点电压的,另发一个帖子啦

网友:
维修就是修好才有钱,苦呀。。。。。。。。。。。。

网友:
这种吊  机器 不好搞我上次一个弄了好久

网友:
看看BT有没有这个VCPIN28,信号大概要20多V如果没有,就没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听了几次月饼老师的远程课,记得有几大条件,印象最深的就是温控啦,别的嘿嘿。。。。都没印象啦 ...

建议你报名一下迅维网远程或者网校课程系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