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开机掉电

楼主(2017-10-15):
y480 0.006开机0.33左右掉电3v 5v正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
测测其他供电呢,都没有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Y480 开机就死机

网友:
CPU供电应该没有吧,修供电先。。。。。。。。。。。。。。。。。。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0.33左右后级电路应该都没起来

网友:
什么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应当是CPU没供电,这个不难吧,查相应应的这路。

网友:
明显电压没出全。。。。量量缺那里

网友:
待机应该偏高了,是否有进液腐蚀的地方呢,

网友:
测测0.3掉电的时候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或者不正常的

网友:
发求助帖也要发仔细点啊,好歹各个电压测一遍先。

网友:
CPU供电问题在别人家修过CPU上管随便上了一个我取了,开机了但进不了系统.换了一个上管还是掉电

网友:
主板上的和图纸上的不一样我上的是图纸上的mos管主板上的是mdd1516 dd878hgf

网友:
肯定有供电没出来 楼主  仔细跑电路

网友:
应该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查一下转换电压等都正常吗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掉电。没有电路图,在找~~~!

网友:
这种一般是缺电压  看看 转换电压

网友:
定了一个一样的芯片在路上快到了行了给大家说哈

网友:
供电这块 尤其是次级转换电压开启信号